飞利浦150S6,改2025通用驱动板

楼主(2010-03-27):
原来的电源一体板

输出的定义是: :地 BR ON/OFF PANEL GND +12V +12V GND +3.3V +3.3V 地,11针

通用驱动板2025

我把电源板第一针地接通用板GND,第3针ON/OFF接通用板BLON,12V接通用板12V,

现在开机,电源指示灯亮,灯管不亮,黑屏,请教各位师傅这样接对不对,正在学习中

网友:
高手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高压板的开关信号脚接错了吧,看仔细再接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ON/OFF接通用板BLON ,ON/OFF不是开关角吗,接驱动板BLON开关角,这样接不对吗,请指点!

网友:
是不是你屏线接错了??

网友:
把电源板上接口的ON/OFF悬空开机量电压,如果是3.3V或者5V,那就说明该板高压开启是低电平有效的,加个反相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屏线是对的,回复版主,把电源板ON/OFF接线去掉,测电压为0,电源板上的3.3V电压要不要接,怎么接

网友:
屏里有没有暗影...
灯管是不是好的...
开关脚有没有电压...
按开关能不能关机...
我改通用板的话是不用电源12V的,把5V接到通用板的5V电感的一脚,因为有些电源5V不用是会保护的

网友:
屏里有没有暗影...没有
灯管是不是好的...好的
开关脚有没有电压...电源板ON/OFF脚没电压
按开关能不能关机...按开关可以关机开机
我改通用板的话是不用电源12V的,把5V接到通用板的5V电感的一脚,因为有些电源5V不用是会保护的

我的电源一体板没有5V,只有3.3V和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