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50待机电流0.01按开关没反应

楼主(2010-03-27):
海尔A650待机电流0.01按开关没反应,3。3V 和5V都正常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看一下那U9也就是I/O的有没有电压,如果有的话,你就按下开关看有没有跳变,如果有的话,你就看I/O的75脚有没有跳变有的话就是南桥坏了,如果没有跳变的话就是那I/O坏掉了,已经给你说的够详细了吧,如果在修不好你就撞墙吧。

网友:
在补充一点如果那I/O的信号都有,你不要先做南桥,先刷下BIOS,不行的话那就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今天买了个全新的I/O回来,量了75脚,还是一个样,3.3V没跳变,我真的有点晕了

网友:
看IO的工作条件正常不?

网友:
开关维修的第一步就检测过,正常

网友:
在南桥附近有一个供电芯片很容易出问题!一般是短线!

网友:
你先,强行开机看行不行,,要是不行的话,看下SB有没有正常的供电,,如果有,80%SB有问题

网友:
10楼的,怎么强行开机法哟?又不是台机板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  现在是触发的哦,不过北桥被别人修的掉点太多了  接不过来线了
、我接到这个及其的时候也是不触发, 把那个休眠的二极管似的东西卸掉就可以触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