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6200A显卡蓝屏求救

楼主(2010-03-27):
影驰6200A显卡不打驱动能开起进系统
如果打上驱动的话立马蓝屏
高手们看一下是不是GPU的问题

网友:
GPU已经撞裂角了,还看什么

网友:
能点亮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貌似缺点什么东东,

网友:
核心蹦角了那么大一块。。。。。。如果跑MATS 全pass的话,估计核心坏机会很大

网友:
直接重做显卡核心。

网友:
核心坏了修了也贵不合算

网友:
估计又是GPU的问题,加焊下,不行就……

网友:
算了了吧换个二手的吧@!

网友:
啊,你的是AGP的,,,,  蓝屏应该不是GPU问题吧,,,我有4张讯景6200TC 和LZ说的问题都是一样,装驱动时会自动重启,进系统时有时会蓝, 刷新的BIOS上去问题都解结了<奇怪的是我在同样的卡上焊下BIOS换上去上机花的连字,,,,>   在这我也建意下LZ先刷个BIOS试下吧,再说吧

网友:
买块二手的吧

网友:
换GPU立马见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