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主板.重启.

楼主(2010-03-27):
新手求助,昨天收到一板,杰灵ZL-C61S2LA,客户说是内存读不过,我换了条内存上去过了,然后就试下GHOST了个系统,一切都正常哦.我就放着让它待机.等过了二十几分钟吧.我正想去关机的时候居然自动重启了,摸了下散热片和元件,都不太烫手.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自动重启了,请教了下别人,人家只说这情况应该是主板漏电,叫我不用修了.我想请教下各位老大,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.教教我吧.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不稳  电源

网友:
你用洗板水把主板洗过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电源?你以为我是在机箱里试机的呀?我试机都用我平时的修理电源.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吧,  这问题不还整

网友:
4# 我什么都没有 现在就差用洗衣粉水洗主板了.

网友:
基本上 跑下线路 重起 针 到哪  到哪 就换哪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IO换过了,状况依旧啊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是不是主板上哪里供电不稳,或者是有虚焊的地方

网友:
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吧.有没有人遇过这种情况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