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01WA-1的DELL电源

楼主(2010-03-27):
绿紫都有5V,不启动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电源好像有负载检测的

网友:
海波兄也来修电源了,笔记本不好赚了吗?
这个驱动芯片是hp1001吗?全部脚的电压测一遍,应该有一个脚是12v以上,一个脚是5v。如果没有12v,查其连接的启动电阻或者辅助电源。如果没有5v,要不更换ic,要不用个7805外接引出5v。但具体哪个脚是5v难说,要跑一下电路确定。
具体可以参考如下帖子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1149-1-16.html

网友:
这个IC是电源管理IC,一般用于光宝(liteon)电源,跟台达的DNA1001DL不是一个东西来的,应该是别家代工然后给光宝改标的,管脚定义如下图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和SG的6516的一样,

网友:
应该是负载保护,测各组电压对地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