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问题

楼主(2010-03-27):
后置4个有一个不能用插上显示unknow usb鼠标灯亮 前置也是4个中的一个不能用

网友:
关键没问题着,换过usb旁边的电容才不行的 把原来的换回来也不行了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装USB驱动程序,还有是USB2。0的鼠标,主板是USB1。1的接口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