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寸的IBM笔记本分辨率老是改变

楼主(2010-03-27):
10寸的IBM笔记本装了精简版系统后,进入系统桌面的分辨率是640*480(缩屏),就设为800*600(满屏),但重启后分辨率又会变成640*480,请问高手有什么解决方法?

网友:
看看显卡驱动安装了吗

网友:
显卡驱动装好啦

网友:
更新下显卡驱动吧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驱动问题,重新安装驱动就能解绝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