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待机发热!不能上电!短接绿线,南桥发烫!

楼主(2010-03-27):
IO 8712F 71脚无电压 72脚1.2V
开关针上5V
网卡芯片已摘除
南桥被打磨过的。都换不了桥。

网友:
那就直接换版啊!

网友:
南桥待机发热还有什么原因引起的???

网友:
看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如果是845GL  GV   小板,   北桥下面的供电管

1117烫手,南桥坏,

网友:
72脚电压应为3,。3V高电平,是到南桥的信号
应该先换个IO。
71脚为南桥到IO的反馈信号3.3V,此脚无电压南桥坏的几率较大
也不排除该线路中间有元件损坏

网友:
87121F-S能不能拿8712F-A替换

网友:
是945的杂牌版子。没1117

网友:
71脚到南桥一般还会经过些什么元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