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场馆沟道,,

楼主(2010-03-27):
今天一个机子 g 极 是5v s是3.5v [拆了量的】她肯定是 n沟道的 想拿个管子代换 但不知道怎么判断 找到的管子是什么管子,,,,,n 的还是 p的 ,,怎么判断 ,,,打阻止方法的 大侠告诉下,,
方法

网友:
我知道 n沟道是 s到 d ,,p沟道是 d到 s 但是怎么 确定那是 s极 那是 d极 ,,,

网友:
我糊涂了 ,,,,

网友:
去百度搜吧,就是阻值法判断

网友:
你把管子一边的1脚和4脚连一下,通了就是D极了,不通就是S极,知道了吧,你G极大于S极电压有通的话就是N沟到的啊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