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4000 BIOS位置

楼主(2010-03-27):
小弟在板子上找不到BIOS芯片的位置了,求各位大哥给指点指点,是南桥附近的那个芯片吗?
芯片

网友:
bios上一般都有贴纸 你看看

网友:
在找找吧,,你那是几脚的啊。。。。是40 32 8PING,,可能是8脚的吧,,所以你找不到,,你看那个管子比MOS管大一点就是他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