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GD8不跑码,无PG信号

楼主(2010-03-27):
升技GD8主板,是915的芯片组,上775的U,现在是不跑码,上假负载测,主供电,时钟,复位电压都正常,就是没有PG信号,这个电压为零,,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ISL6566,测35脚,这个脚是PG信号点,电压是2.7V左右,35脚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,再不知道往哪里走了,假负载上的PG信号点的电压,是不是就是ISL6566  的35脚电压过来的,再怎么修呢

网友:
各位给你指点吧。

网友:
电源电容鼓包会导致灰线不正常,看看吧

网友:
假负载上的PG信号一般是有南桥发出的
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信号一般发往南桥

网友:
cpu座的问题吗,南桥应该问题不大的,能加电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