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经验!

楼主(2010-03-27):
给一些新手朋友看的小经验,并不是很复杂仅供产考!

AM2 3600  主板M2V   故障:清灰照成不开机

上诊断卡 跑4D  一般我们维修看到该诊断卡4D第一反应内存脏了,擦金手指,清内存槽(不过内存表现)!再点依然跑码到4D故障不变,断电用酒精继续擦擦子,上电问题一样!用假负载量电压,电压正常!复位,时钟都好!

郁闷之际,想到是清灰的,可能那个地方被弄到灰,接触不良!给北桥,南桥刷酒精!故障依然!最后把CPU拆了,换了4000上去一路跑吗,欣喜!原来CPU座子或者CPU被弄脏了,接触不良!

帖子目的就是告诉新手朋友  清灰照成不开机一般都是灰尘照成接触不良开不了机器!还有就是接触不良这套配置是会跑4D 问题却不是内存!

网友:
AMD的U,如果不过内存,一般是CPU造成的

网友:
你那个最后换成A3600能启动了不?

网友:
常见问题,维修步骤中

网友:
AMD的和INDEL得有很大的区别。

网友:
每一天进来都有新收获。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由于清灰的时候,内存插槽进东西造成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