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5 待机电流0.005 -0.006

楼主(2010-03-27):
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了~~机子不上电~~有 3V 5V EC已经换过了~~

网友:
仔细量下阻值啊,肯定是哪里有小短路

网友:
找不到哪里短啊~~~可以举些有可能地方吗

网友:
待机电流偏低,你怎么知道短路了?不能开机的话检查开机电路啊。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。如果找不到,就没办法。

网友:
这机子待机电流应该是0.001吧~~没弄过~~知道的告诉一下~~

网友:
0.001A?是0.01A吧?

网友:
谢谢楼上提醒~~那我现在 0.005偏低 了~~是bios导致的吗~我等下把bios的值放上来吧~~我测待机芯片Rt8205b 有3v 跟 5v  但13脚 的 PGOOD1 跟 28脚 PGOOD2 都是低电平~这个信号应该在上电前就有 还是在上电后才有的

网友:
机子很新,如果找不到BIOS文件,就不好修了。你量BIOS电压没什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