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MCU(应该是这么叫吧?)

楼主(2010-03-27):
请问一下,显示器的MCU程序全程是什么?是不是和主板的BIOS的作用一样啊?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写东西的?那么请问一下关键是用什么专用设备写吗?程序从哪里下载?还有那个片子一般是多少阵脚的?在驱动板的哪个位置呢?谢谢了

网友:
没人理我吗?

网友:
用编程器来写,,,

网友:
去问百度吧

网友:
不同的MCU有不同的编程器来写的。有的MCU可以取下来读写,有的可以在线写。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