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 电流 到0.63 64 一般是南桥还是北桥问题呢 不跑码

楼主(2010-03-27):
上CPU 假负载 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 AD 线正常 南桥控制正常
cpu

网友:
说清楚点,第一看检测卡跑什么代码,第二没有跑码的话,看看那机器的全部电压都出来了没有。

网友:
电压全 不跑码 哦 哎。。。

网友:
复位有不代表桥全部工作了,所有供电都测一下,你焊过哪些东西?查查周围有没有缺件。配合点位图查

网友:
北桥加焊下

网友:
应是南桥吧,你有没有打阻值看下吗

网友:
哪您的意思是北桥没过对吗 我加焊过的 等下在加焊看看 不行 我在换个看看吧 哎,,,

网友:
我打过MINI 槽 IDE 的都正常啊 那还有哪里有测试点吗、

网友:
你就看MINI 吧 一般显卡问题多点

网友:
BIOS有片选没啊

网友:
诊断卡多少啊 要是显示一个零 就是电压或者信号美全呢

网友:
没有测试卡啊 开电流貌似 跑 oo吧 应该是 少一路电吧! 你看看北桥旁边的 两个电感没脱焊吧 加加焊!!

网友:
修好了 呵呵 这种问题 大家以后注意 哈 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北桥芯片坏聊

网友:
现在搞好了没,说话菜行啊

网友A:
0,6电压应该CPU电压都没出吧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,我修过一台r51的就是电压都出来不开机,加焊后开机跑码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,我修过一台r51的就是点都有不开机,

网友:
是不是全没复位啊?南桥查下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最大了。。。 然后才是南桥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已经修好了,是南桥的故障,楼上的几位都没看到吗?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