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开机芯片能不能拿掉?

楼主(2010-03-27):
华硕开机专用芯片没有配件,能不能用飞线方式把开机芯片拿掉啊?谁有经验?
华硕
芯片

网友:
基本上不行的 如果可以 厂家就可以 省成本了 实在找不到是什么样的板 老板等以后修到 再换 新板检测确实是这个问题 直接买

网友:
wo kao 那怎么可以呀,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我想是不成的,要不就是厂家设计人员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芯片参与开机和控制复位这些的,肯定不能取掉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