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急,4台显示器有3台都是只能上800*600,上高 ...
(已解决)急,4台显示器有3台都是只能上800*600,上高点分辨率就没显示,什么问题

楼主(2010-03-27):
我这里有4台03年的老液晶显示器,NEOVO的,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,型号是F-417,只有一台上高分辨率能显示正常,其他3台都是只能上800*600,刷新率可以正常随便调,但是上了1024*768或以上的分辨率就黑屏,没显示了,调上85的刷新率就能正常显示,但是老是有个提示“超出频率范围”,电源灯正常,本人搞液晶显示器不是很久,经验不足,请教各位高手,这个是MCU程序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?请高手指点,多谢了!!!!
先换了块MCU,问题依旧,后来换了MCU旁边的24LC16B,8脚ROM,问题解决,用变成器读写,对比好的数据,发现里面程序丢失严重,把3台有问题的24LC16B重刷了下数据,全部OK
附上这个数据,需要的朋友可以下来用
(546 Bytes, 下载次数: 29)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有一台好的,为什么不用替换法呢。

网友:
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?

网友:
不知道你修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子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24LC16B存储器数据丢失导致的 你的存储器换了吗 还是就把那台好的里面的数据刷到3台坏的里面了 能上个图就好了

网友:
石头+卡农
对啊,就是把好的数据读出来,刷到有问题的机子上去,就好咯,刚开始我是把好的换到坏的试的
我用的是G540,其实很多IC都能刷的,只要找个容量和引脚定义一样的型号都能刷

网友:
现在修好了,分辨率上1280*1024效果还是非常爽的拉
,这4台都是我40大洋一台收来的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 绕了个圈子 既然有一台好的 完全可以把好的 替换下试试 没有必要浪费料件 不过 能给大家分享 应该谢谢楼主 的 以后不用绕圈了

网友A:
最好是把班子的mcu 型号 和屏的型号 报出来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AOC代工的AG-NEOVO F-417

网友:
对对对,就是楼上说的这个机子型号,
12楼说我浪费料件是什么意思???我都没换东西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典型的MCU程序问题

网友:
哈哈,,原MCU的程序一般都能用编程器读出来吗?

网友:
我的是LG1715S的液晶显示器,MCU型号好像是MTV32MV64,,大伙说说能读出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