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V6000显卡解决方法

楼主(2010-03-27):
接一客户机器 开机一长两断,压过显卡后亮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有时出现同样的问题,问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?重直球会不会好?这么处理散热问题。
本子的风扇我也改了,散热片要加到什么程度
芯片

网友:
这个显卡不好搞呀,最好是重置或换无铅,压一下就敢让客户拿走,老兄,你真利害呀,加焊搞定后使不住的,为什么我也不知。

网友:
鲁鹏维修
是客户自己要拿走的 我自己也试了1天没什么问题,我主要是想问下 它这个是和芯片的内部无关系吧,也就是说他芯片应该没坏吧

网友:
内部有问题。从做或加焊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

网友:
就是重新值球 再把散热整好了就行了 能顶几个月吧

网友:
我现在把显卡重直球了 但是玩游戏显卡的温度还是有44度多,请问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44度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跑3D就会花屏的

网友:
用无铅锡球重植 用四五个月不成问题

网友:
不超过80就可以

网友:
我晕,压一下就好了,就拿走了!
那是空焊,怎么不加焊一下或重做BGA呢!那返回来是肯定的。用无铅的做上去吧 恩威达的发热量高

网友:
重新植球 温度正常的 希望你会成功的

网友:
HP显卡问题是很头痛的事,不能根治的,只能做好显卡后,把散热搞好,延长一点寿命

网友:
这是HP的通病啊,不好除根

网友:
这个是芯片内核的问题,还是换改良版的吧!

网友:
看来兄弟你是没有看到hp的黑屏门啊··hp一个大公司也还没有搞定哈··返修率高··
你说你收个客户几百··你保他3个月··你可能还要全部吐出来··
嘿嘿·不是开玩笑滴··

网友:
其它的机器都可以保修一个月,就是HP的不能保修,只管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