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双敏8600gt 还有救吗

楼主(2010-03-27):
双敏   速配PCX8628GT PRO Tvout/DVI
      NV  GF8600GT 256MB/128bit
故障现象  S端子有输出 (接电视有正常图像)  双DVI头  都没有输出 (显示器待机状态)
可正常进到桌面  如何能排除外围故障 断定是GPU虚焊   望大家给个思路  交个方法
我平时修显示器  自己的显卡  扔了可惜 要是不是GPU的问题想自己弄下,先谢谢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要先测一下供电,如正常,看下数摸转换IC,从DVI的输出线查到GPU,看有没有断路,掉件,查行 场有没有5V输出。

网友:
这样的  话 说明 核心的  dac  部分 已经正常 工作
排除 bios问题和dac电路问题
然后检测  5v  电压和08  ttl门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