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440A不触发

楼主(2010-03-27):
裸板,待机0.02,自动触发到0.03,然后就一直停在这里

无意中用手按到BIOS芯片,电流会0.01的往上跑

开机测EC_PERBEN#波形正常,也有低电平SB_PWR_BTN#信号。

测BIOS 1脚CS#波形有点不正常,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。

求该板子的BIOS,论坛里找到一个,好像是不能用编程器刷的,只是DOS升级的。

A-note2 -1 SVT 0322-final.pdf

网友:
你那问题应该先刷个BIOS,如果不行那就还南桥了,你在看看南桥的RTC电路是否正常的波形。

网友:
现在的问题是,能触发,但加电过程很缓慢。发现5V_S0 3.3V_S0 和1.8V_S0的控制级电压是缓慢上升的。每次0.01

Q5换过。C43 C461都拆了,还是一样,哪位能给点思路

当控制电压到3V了,就能点亮了。

网友:
q5换了试试    一共这几个件 挨个换换呗

网友:
看看D5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老大 修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