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A3882电源负载不足修复一例

楼主(2010-03-27):
接修网吧三台D-LINK DGS-1016D交换机,故障现象:不开机、指示灯不亮、风扇不转。拆机测量,不带负载电源输出12V,带负载就在6~8V左右跳,该电源使用KA3882贴片,7脚14V左右、8脚只有0.8左右,换KA3842(3842可代换3882),8脚还是只有0.8V左右,排除芯片问题,遂换电容,因该机均长期工作,故将主电容和7脚滤波电容均换,上机正常工作!
拆下的7脚滤波电容:47uf/50V测只有10uf左右了。故障点找到。(8脚在修复后电压:0.82V,7脚:14V左右)

将主电容和7脚滤波电容换掉了

贴片的3882

网友:
交换机、路由器等常年开机的设备,电源部分很容易出这种故障。

你这个标题写的不准确。是滤波电容容量不足,造成无法带重负载。

网友:
谢谢加分,标题是不明确,就是KA3882供电滤波的问题造成的。

网友:
这个交换机恐怕只有电源部分能修,其它的恐怕很少有人修吧(我没修过啊)

网友:
对8脚只有0.82V电压表示怀疑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启动电容,七脚是启动脚,也是供电脚,那的电容应该是蓄能稳压的作用。电容失效,导致芯片工作功率不够。

网友:
就是因为这个才换了3882,但是测量8脚就是0.82V,请高手解释一下,谢谢

网友:
你的表坏鸟

网友:
基准电压最少也是1.25  2.5  5
0.8 怎么可能

网友:
8脚的电压4.82V还差不多,怎么测量的?表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8脚的电压4.82V还差不多,怎么测量的?表是否有问题。
引用 网友B:

同感!

网友:
是5V才对,楼主

网友:
我发过相类同的这样一个帖子,因为UC3842供电脚的47U/50V电容失容,造成交换机电源不启动,8脚是基准脚位,确实应该是5V标准电压!

网友(2016-01-10):
检查一下8脚外围电路吧!如果真如你所说,此电源板隐患相当大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很常见,修理过几个类似的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