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500gt 不能调分辨率

楼主(2010-03-27):
一块杂牌的PCIE 9500gt 256m DDR3 奇梦达显存 ,开始花屏,判断GPU机会比较大,于是加焊GPU,不花了,进系统装好驱动再重启后在XP滚动条里大花,跑MATS9提示不能识别这块卡,这块卡我已经确定非假卡,而是真真正正的G96核心的9500gt,奇迹般跑mats7竟然能测,于是跑MATS7发现只能跑A通道 64bit  无报错,于是想可能BIOS问题,于是刷了几个,终于昂达9500gt的bios成功,能进入系统了,但分辨率停到800*600,16位,不能调节,换过几个驱动一样,换台机,还是一样,

那么请问,显卡上哪里控制调节分辨率的呢?这种故障如何修?

网友:
刷回原版bios  ,在检测其他方面的问题
原版bios 理应是ok;的
9500gt  的显卡 论坛 没有 软件 可以测试的
需要最新版本的  mats  据说 gt200 系列的测试软件 就ok的

网友:
进展,网上查了一下,发现9500gt驱动兼容性一般般,但有一个驱动版本比较稳定:Xtreme-G 177.92 XP 32bit
于是装上,OK,终于能调节分辨率了!!!
但是跑3d 过一两个场景就黑了,郁闷中,降频,核心降为500,跑3D拉线花,再把显存降频到1000,终于完全正常了,跑03有13350分,和8600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