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行管J5804用J6812代换可以吗

楼主(2010-03-27):
J5804不知是否带阻尼,又或者是其它地方有问题,用J6812代上后又烧了!

网友:
封装:to3p,韩国仙童,可代替2sc5411,j6812,j6815,j6810,2sc3886,bu2520ax等等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一般我用c5411代换

网友:
谢谢这位兄弟,我查了:J5804 是1500V14A的,可以用来找换你说的6812(1500V12A),6810等。但反过来好像不行的吧,我现在就是用6812代的,烧了呵。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原因会引起烧行管,推动管我查了,好的

网友:
是怎么烧的,开机就烧吗还是过一段时间才烧的,手摸没有摸行管的温度,测没有测行电路的电流是多少?

网友:
开机就烧的

网友:
短信收到,在待机下当然不烧的,因为待机时行是停止工作的,开机就烧先考虑过压,检查一下各逆程电容,如有损坏,换之,然后也查一下二次电源的反馈电路,如果找不出问题的话,可以先取下二次电源的升压管,开机看看情况如何。如果是过流损坏的话,就要看看行电路中有没有击穿短路的元件,最后还得考虑包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LG的包爱坏的,烧行管,重点检查,二次电源,和小信号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