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必须拔插电源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3-27):
精英 NFORCE4-A754  开机后关机 再次开机必须拔插电源才行    不触发时检测IO的脚位 发现S3#脚位0V电压  拔插电源后有4.5V电压

跑线 发现此脚直连单桥 换电源 换IO 无果 求帮助

网友:
这种现象还好  我以前也碰到过 一台机子 也是这样 用破电源可以  买个航嘉宽幅网不行 好的电源不行    现在还没解决

网友:
给CMOS放一下电,试试.

网友:
早放过了 也没用

网友:
给CMOS放一下电,要多等一会,放电完毕之后,在装上

网友:
没用  而且  难道每次关机都要放电? 那不是折腾人吗 总之就算放电能行也算故障

网友:
电源坏了,我遇到过的

网友:
  7楼 我说了 换电源 没用

网友:
不是电源坏了 我有一块ATI480的同样问题也没查处来呢

网友:
一般就是主板电容

网友:
重新设置一下高级电源管理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IO吧  换下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的一块是把附近的电容全换了以后好的。

网友:
  12楼 IO我换过了 13楼 明天我去试 今天休息 明天上班

网友:
以前遇到一个英保通的板子届是这样的,一直没解决。期待中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IO旁边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