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20Z不触发

楼主(2010-03-27):
此机待机0.01,3V,5V都有,按开关不触发,经测开关没电压,开关电压直接由IO送到,换过IO故障一样,不知道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送出这个开关电压,IO是Winbond WPC8769LDG

网友:
有可能BIOS坏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重点查BIOS。期待结果。

网友:
开关上没有电压,你看下那主板上插开关的槽上第18和19脚又没有3V的电压,如果有那就是你的开关排线断了,或到开关板上的电阻什么的坏了,或短线,不过插槽上没有3V的电压,你就可以从主板的3.3V的电感上可以拉过去,记住拉到那插槽的18脚和19脚。同时注意你的开关是不是好的。

网友:
在说BIOS在坏也不可能把开关上的电压给关闭吧。

网友:
如果修好了,一定要公布出来,等你的信息,不知道的我可以在帮你看看图纸。分析一下

网友:
开关没电压,就看图纸,是哪个电压作为开关的上拉电压?是不是缺电压。 开关没电压和BIOS无关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外围的元件损坏拉低了吧  这个不太好说

有图没有,发个图上来看看

学习中

网友:
这款机器开关好像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IO工作条件是晶振、电压、复位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