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标主题tid 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用置顶卡啊?

楼主(2010-03-27):
目标主题tid 是什么意思啊  怎么用置顶卡啊?

网友A:
tid 是DZ里表示文章编号的变量。就是每一篇文章一个唯一的号码,用来标别该文章。

网友(2016-05-06):
引用 网友A:
tid 是DZ里表示文章编号的变量。就是每一篇文章一个唯一的号码,用来标别该文章。

谢了                     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