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关于uc3843B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0-03-27):
各位大侠:

      手头一台交换机的电源板坏了,初步测量uc3943B不工作,7脚电压8.1V,6脚无输出,8脚无+5V,现在有几个问题,请教各位前辈。

问题

1、uc3843B的7脚供电测量是否需要在电源的输出端接假负载?
2、开关电源的在线测量,什么时候需要加假负载?
3、uc3843B的7脚供电启动是8.4V,最高可以达到多少?耐压16V的电容给7脚供电是否嫌低?

万分感谢!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已经修好,更换7脚外围电容后3843正常,输出也正常。感谢各位,特别参考了电脑教师这个帖子中的回复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analyst
2010.3.27

网友:
7脚得有16V以上的电压才能工作,正常工作8脚一定有一个5V输出。先从300V开始看吧,7脚那个电压太低了

网友:
先谢谢

300V是正常的,我查到的7脚是8.4V启动,详见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p;page=1#pid1208105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7脚的外电路。

网友:
8脚一定要有5V电压,可能块子挂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是爱好者,非专业,看了不少帖子,好像是7脚的电容容量不足的问题,目前还没有找到25V 47uf的电容换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,更换7脚外围电容后3843正常,输出也正常。感谢各位,特别参考了电脑教师这个帖子中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