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来看看这个爆强的电源!

楼主(2010-03-27):
网吧装机,要求有PFC的电源,JS提供了几种,看了一下这个电源有PFC的,价格还行,就购买了一批,用了不到一年后陆续出现死机现象,遂检查电源部分,发现低压滤波电容有爆浆情况,换之,换的过程中无意发现这个PFC竟然是假的!上图为证!
电源外观:

易碎标签完好:

内部照片

PFC接线处

所谓的PFC

割开绝缘层:

里面是空的!

网友:
这种我修电源时经常见,有点BFC就是有点线,它们也不接。

网友:
看电源里面的内容就应该有答案了,全新售价不超过40元,买这种电源还不如二手市场弄点旧的也比这好!悲哀啊

网友:
经常修到这样的电源 不奇怪修好照样用得好好的

网友:
反正有的修就可以了。JS也在间接为我们制造着经济增长点。

网友:
象这种假的PFC电源多的是,拆下来用重量还行,拆开后内面乱七八糟,一根漆包线都没有,有的用瓮砖加铁片增加重量,太恶心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是PFC去网上查了下才知道,顺便发出来给不知道的朋友认识认识、

随着电脑主机各部件的性能提升,用户对电源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。而在电源市场, “实标功率”也是一个厂商和媒体都炒作甚多的概念。但是,电源作为电脑的“心脏”,它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强劲而稳定的功率输出,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。
PFC:主动式更节能
  计算机电源负责把交流电(AC)转成直流电(DC)为主机提供全部电力,因此其能源转换效率高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节能省电指标。电源的能源转换效率跟标称功率大小并无必然关系,它是电源在处理AC至DC变压过程中,能量的剩余比例,而此效率基本取决于电源内部的功率因素校正电路(PFC,Power Factor Correction)。
PFC主要有两种,一种叫主动式PFC,另一种叫被动式PFC。
  主动式PFC(图1)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,通过控制芯片驱动开关管对输入电流进行“调制”,令其与电压尽量同步,其功率因素校正值可以达到98%以上,因此通常采用主动式PFC电路的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都在70%以上,远远超过一般被动式PFC电路的;不过,其成本较高,差不多占去整个电源的整体成本的2至3成。被动式PFC(图2)电路的功率因素校正值一般只在60%至70%,能源转换效率低于50%。
 举个例子来说,如果一款采用主动式PFC的300W电源,其能源转换效率为70%,那么它只需要428W的交流电;相反,一个采用被动式PFC的低效率300W电源,若其能源转换效率仅有40%,那么就需要750W交流电方能输出300W直流电给电脑,整整浪费了322W电力。

网友:
假的永远是假的 做得再逼真 也是假的 害人不浅 JS那如直接放里面块砖头来增加重量 那岂不更加减少成本

网友:
你是不是买到假货啦,那个技展的应该不会那样吧

网友:
技展的迅雷系列电源就是这样,PFC两根线焊到板子上时是一个焊点,早就发现这个问题,但在使用中还是很少出故障。

网友:
技展的确很垃圾  要是不垃圾就不是技展了    现在PFC假的不要太多哦  哈哈 有的连线都没有    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  难道当配重加分量?

网友:
原本以为三诺把技展收购了,技展能做的好一些,结果还和以前一样

现在对三诺都没有什么好感了

大家可以去数码之家看看我拆的 先马 逾辉400
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63473&u=519748

网友:
看上面EMC电感都取消了,变压器还是个空壳,只有中国人才有这个智商

网友:
少见多怪了      LZ        便宜就是这种货

网友:
这说明重量还是不能反映电源的好坏的。汗。不能拆壳怎么能知道电源的好坏呢。不懂。

网友:
做电子产品的奸商不少啊,早年曾见过双环型变压器的功放,其中一只变压器是假的,也就是只有铁芯没有线圈,没想到现在他现在进步到做电源了,

网友:
我用的动力神也是 不过人家稳压好点我就满用

网友:
如果是自己用的话,,在二手市场买个高质量的电源,自己再换个风扇,,其实这样和新电源没有什么差别,,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,好的没便宜,便宜没好.

网友:
你这个一定是山寨版的了。看标签也能感觉出来。大厂没有这么花的标。

网友:
很常见 就是山寨货 有的还没有呢 有的还是塑料的呢??
?

网友:
社会就是这样,习惯了就好了,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