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23屏线飞线出错

楼主(2010-03-27):
T23屏线飞线出错、加电后出现0271错误。然后让进CMOS,但是需要密码。如何解决!!急急

网友:
在主板上有一个密码芯片.换掉就可以了.

网友:
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啊。比如把那个密码芯片里面的内容读取出来?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板子换个BIOS 或者刷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