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进不去系统 在等

楼主(2010-03-27):
现有一WinFast的主板,型号没有看到,AM2的CPU,1.8V的内存,南北桥集成的,一开始客户拿来我测各个测试点没有问题,开始上硬盘进系统试下,谁只到那个启动windows那里我按回车他就会自己从新启动,进不了系统连滚动条都看不到,我按了好几次桥都没有反应,其中有个电容鼓包了,找个同型号的换下,还是没有用,硬盘也没有问题,想装个系统进不去那个,郁闷死了,各位请帮帮忙,在等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南北桥和一的芯片是那家的.如过是NV的话,我建议最好给加焊一下.就能解决好多怪问题.可以试一下.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多为桥虚焊。加焊试试,不行的话,做桥吧

网友:
是NV的桥,不过这个板太软了,加不好就挂了。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啊

网友:
硬盘直接GHOST完之后,接上主板行吗?

网友:
直接就值锡就行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%管用

网友:
你没有换硬盘试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