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安泰信示波器进来下急

楼主(2010-03-27):
自带的两只笔,是不是在1x1x在示波器上的1khz不能调整补偿?还有就是其中一只笔在10x10x也不能调整补偿?是不是笔坏了?

网友:
哎- 和心在凤翔 通电话了----可能是表笔-坏了--

网友:
不会吧,这么容易坏呀,我的用P6117用了2年 不要说坏,都不用调的。

网友:
表笔不在植保能----确实够呛--
现在我 用另一只笔-----如果在规定范围内---3个月又出现问题的话---我就没有话说了---
百度了一下---没有找到评价---如果还是出现问题 我就写一篇 1102CA的使用体会。。。也好方便以后选着示波器的人。

网友:
安泰信的表笔不是一年保吗

网友:
我在基地 买的---基地说的主机保修三年。探头为耗材,7天包换,不予保修--------
不知道楼上的那里看的?质保1年啊

网友:
安泰信保修卡就有啊  我的是1102ca的 是这样写的

网友:
在X1档本来就不能调补偿,得X10档调。探头只要能测到信号,就说明是通的,不能调补偿,把探头拆开,看看是不是里头的可调电容或电阻有虚焊的地方,重焊一下,探头的结构很简单,不要轻易判死刑!

网友:
也想知道 顶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