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电源控制芯片损坏

楼主(2010-03-27):
请问如果
笔记本
主板的电源控制芯片损坏,还能不能测到主板的待机电压?
笔记本

网友:
电源芯片坏掉的话那是肯定没有电压,要是有电压是你误判断了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要是短路了 可能会拉低16V供电,这样给该没有待机电压了..
电源管理芯片要是开路了损坏,可能不会影响待机电压了吧,,
呵呵我也弄不清楚 要看具体的电路结构吧

网友:
看这个芯片负责控制那个电压,这个芯片供电脚v是否短路,如果不是主电源IC就不会影响待机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