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BM T41P进水不开机问题(公布维修结果)

楼主(2010-03-27):
一台IBM T41P的机器

进水,已经在烤箱里面烤过

待机电流为0.02-0.03

整机有主电压,3 /5V也全部有。。

重新做南桥。。。故障依旧

按下开机键,原来的待机电流居然变成O

请教各位大哥!!!

经过了一天的排查。终于修好了。。

TOSHIBA芯片因为我焊过,我用洗板水洗后,发现有两个脚连焊了,我晕。太粗心了。。处理后,电流能上来,但还是不亮
再换一个南桥试试。终于电流稳定,上来了,大喜
接屏试,发现居然还是不亮。。我晕啊,这玩意整的真是郁闷
用手压住显卡,电流直线上升,亮了,原来显卡还有问题
直接用白光风枪在下面加热,吹吹。。再接屏,正常,亮了
终于搞定

(因为这个显卡上面是有显存的,并且显存上面还有一个散热片,所以把显卡拿下来做是非常麻烦的,这种一般加热一下就可以了,但是记住,最好用风枪,不要用BGA机器加热。用白光风枪直接从下面加热就可以了。)

最后还是谢谢楼下的朋友们

进水的机子真是麻烦。。。。哎

网友:
这是掉电保护,主板上有短路。

网友:
触发后有么有产生其它电压

网友:
修好了直接收钱,真是不容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