监控用的电脑死机

楼主(2010-03-27):
我这里修了一台监控用的电脑用不了一两天死机 死机时候桌面有图像就是鼠标键盘什么也动不了1000G 的硬盘也重新分了区 刚装的新系统  装系统都很正常  我拆机看了 电源里和主板上电容也没发现鼓包现象 CPU风扇除去了灰尘加了油 也加了导热膏 接触良好 运转正常  手摸CPU散热器也不很热   该查的都查了 现在不知那里问题 请高手指点谢谢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

网友:
你接了几个镜头了?
之前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情况,主机配置也挺高的,接了三张8路的视频卡,但就是死机,后来把一张视频卡给拿下来,只用两张一共16个镜头,没怎么出现死机的情况了.

网友:
只有一张8路的卡  我今天换了硬盘和电源在试机   还在一个个的排除

网友:
只有死办法,一个一个的硬件换试

网友:
用代换排除故障办法。把硬盘重新分区装上新系统 故障还在 换内存 硬盘 电源   终于找出故障  最后故障确定在主板上  但主板装系统和使用都很正常  就是不能长期运行。请问修过这样故障的朋友  是那里问题谢谢

网友:
问题说的不详细 你修过什么地方

网友(2011-09-15):
这是明显的,采集卡和主板不兼容,我做监控见多啦,可能是用7130的卡,加一张显卡,或者是换到G31或者是945的板子就OK拉。

网友(2013-03-31):
我这也有这样的问题 运行一个小时左右 能看到监控的画面再动 但是停止录了 鼠标点不动

网友:
难道是不兼容,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主板个采集卡不兼容,容易死机,以前遇到过,换块卡

网友(2013-07-26):
明显的采集卡的兼容性差。换到其他的主板上试一下,总有一款会正常的。现在市面上廉价的采集卡兼容性太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