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板求解决

楼主(2010-03-27):
有时可以正常显示,断电后无代码,有时有复位有时没有复位。CPU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IO换过,晶振换过。还是一样!

网友:
“断电后无代码”这话说得!!!

网友:
压了CPU坐无变化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得到复位...我以前有几块也是这样的..有时很正常一重启就RST灯常亮.再关再开有可以.

网友:
那么应该怎么搞啊?

网友:
你模一下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电阻看复位会不会消失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前面板的连接线有问题!

网友:
BIOS 拔下 从装下   应该会好

网友:
断电后无代码,楼主把故障详细描述一下

网友:
断电后再上电测试卡不跑代码,有时断电后再上电又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