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V5000没有开机电压

楼主(2010-03-27):
今天 接了一个 康柏V5000 的机器  开始还能开机 但是 待机170MA  感觉高了 但是能开机电流跑到380MA 就掉电了 ,拆机裸板 加电 有3.3  和5  ,但那是开机点 没有开机电压了 那个朋友修过这样的机器 或者有图纸 请教 一下了  谢谢了!!!!

网友:
没看懂你说的意思,加电到底能不能触发啊?

网友:
待机0.17 有短路的地方,先查下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