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灯泡做行电路的假负载?

楼主(2010-03-27):
因为连烧了2个行管,所以不敢再上了,现在想用一个60W的灯泡做行电路的假负载,看看电B+是否正常。
我是这样做的,老师们看看是否正确:
我把高压包B+引脚到IRF640中间的那个大电阻去了,160V滤波电解上并上60W的灯泡,插上电源,待机情况下灯是很暗的,电压50V左右(正常),但当VGA有信号输入时,灯就会一闪一闪的,电压是跳动的,不知道是否正常?

网友:
把行管的C断开然后把灯泡的一端接在行C的PCB板上 另外那端接地 就OK

网友:
二楼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上个图最好不过了
我也想学学

网友:
把拆掉行管 在C极和地并个60W灯泡就成假负载了

网友:
这样接灯泡, 有意义吗?

网友:
+B电压输出 是受行脉冲控制电源的

网友:
把行管的BC脚挑开,把灯泡挂在CE脚。灯炮一闪一闪,应该是对的,你把削磁线圈拔了,看还闪吗?

网友:
在二次电源处接假负载没有多大的意义的,因为这时行电路不工作,二电源的稳压失去了反馈,输出电压会很高的,由于你用的是60W的灯泡,电压升高后,电流就增大,导致电源过流保护,保护后灯泡息灭,灯泡息灭后电源负载减轻,电压又再次升起来,于是灯泡再次点亮,因此你看到灯泡一亮一灭的。如果遇上有的保护电路有自锁功能的话,保护后会一直锁住保护,电源就不再向负载输出电压,以免造成故障扩大,这样的话,我们就看不到灯泡的一亮一灭的现象了。

网友:
在二次电源处接假负载没有多大的意义的,因为这时行电路不工作,二电源的稳压失去了反馈,输出电压会很高的,由于你用的是60W的灯泡,电压升高后,电流就增大,导致电源过流保护,保护后灯泡息灭,灯泡息来后电源负载 ...
引用 网友A:

说得简单明了,有价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