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鼠标及动画面反应慢

楼主(2010-03-27):
一台宏碁AL1706A液晶显示器,看静止画面正常文档文字还行,鼠标一拖动就找不到鼠标箭头了,视频画面更没法看了,鼠标不动后几秒钟才能找到鼠标箭头,不知是何原因,请高手指点!谢谢!!!

网友:
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吗?如果是的话你做了哪些操作呢

网友:
确定是显示器坏的话,应该是屏上缺少一个电压

网友:
3楼是正解,检修过程是从简到难

网友:
这是屏有问题,我淘汰过好几台,都19寸的居多
也没想明白屏哪里有问题,修不了

网友:
我是第一次碰到类似故障,请高手们大力指点一下!谢谢!!!

网友:
好象是屏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显示屏电路是贴在屏上的,有一排线引出,如何检修,请高手赐教。谢谢!!!

网友:
应该是屏板上的一个关断电压  没了

网友:
反应慢的·有些是显卡要更新下·也可以的··
不知道楼主的故障有没有把显示器换别的电脑上啊·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正常,用电视盒直接黑屏!不显示图像!!!厂标及静止画面正常!!!

网友:
这种百分百是屏的问题,屏少了组升压电压,一般为10几V到20几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