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产的屏改同用的~!

楼主(2010-03-27):
手上有块日本产的屏 没板子 没屏线 请问谁知道怎么改? 有人说拉三根线 怎么量? 拉那三根线? 多谢指教~!!!

网友:
楼主是想改成液晶显示器吗?

网友:
说一下屏的具体型号

网友:
你可以根据屏的型号去找屏的接口定义,看是几位的屏,之后把屏线按照接口定义连接好,注意屏电压问题,最后刷上该屏匹配的点屏程序就可以了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都没看明白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