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散热风扇可以由12V供电改成5V的吗

楼主(2010-03-27):
如题,本人改造一个旧的航嘉电源,因为风扇声音比较大,所以异想天开,将风扇拆下来,直接由5V供电,发现仍然可以转,风量也还可以。遂将风扇的供电改成了5V的
不知道这样用有没有危险啊?
请教电源高手啊!

网友:
我改过。没事。用手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。不要太高。

网友:
风扇有噪音 换风扇呀  用5V供电 风扇转速不够风量不足  电源会短命的

网友:
风扇改5V的电压,一般来说低了,某些低压启动不好的风扇很有可能会停转。

网友:
有机会可以参考一下《无线电》2008年第二期,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去除电脑风扇噪声的有效方法》就是介绍如何简单地降低风噪的方法。
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电源启动后,风扇的正极接12V(黄线),负极接5V(红线),这样可以得到7V的电压。
另一种是还是和之前的方法一样,就是在12V(黄线)---风扇---普通的二极管----5V(红线),在风扇和二极管之间接一个电解电容1000UF,电容的负极接在电源的负极上(黑线),这样可以提高风扇启动的可靠性。
我不会画图,不知我说的你们看不看得懂,希望对你们有用,呵呵。

网友:
是没事   不过嘛  注意散热  别把电源烧了~~~

网友:
我的世纪之星自由战士也死在12V改5V风扇上,最好换个静音大风车吧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就是改过的,用了一年多了.

网友:
最好去买一个将12V稳压成8V或9V的稳压管,是三只脚 的,不过,内部是集成电路来的。很便的。

网友:
确保风扇转速降低以后的风量足够,电源冷却得当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