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7g6p开机不 亮。。。

楼主(2010-03-27):
开机三灯一起亮,诊断卡不 跑码,显示FF,RESET灯常亮,稳压电源电流到0.5,无跳变。。。
TXC14.3-ENOT两端无电压,晶振芯片为IDT CV125PAG CY0601GGK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谢谢各位帮忙看一 下。。。。

求该机电路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供电、南桥复位、北桥复位,这种情况一般北桥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highlight=sony

这是这个本的图纸链接 帮忙分析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