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25c问题

楼主(2010-03-27):
本人一台联想旭日125c笔记本,刚开机时没有显示,接外置有显示,但是不能进入系统,故拿去给电脑店维修,结果电脑店的老板一直让它开机再那里去忙其他的事情,等他忙完后去弄的时候,按开机都没有反映,后来检查说是IO芯片烧了,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这种型号的IO(型号是NT543G),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理这问题,想问一下高手,这种芯片在哪里可以找得到??现在想拿去另一处看看,但是我拿去维修时还可以开机,拿回时不能开机,这种损失该怎么算法?请求指教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你认为维修店有什么责任吗?可以肯定的说,你的机器是自己坏的,和别人无关。

网友:
哈哈,价格是不是没谈好啊。一个月都没修好,太难以置信了

网友:
做一个维修人员,可以告诉你,你的本本如果是放哪里好好的就出问题了,那就是你机器的问题,怪不得别人。很多机器,顾客拿过来,维修,需要焊芯片的时候,有时候是不能还原到原始故障的。如果顾客都能理解的话,我们也会感谢顾客的。

网友:
你既然选择了那家维修店,就已经承担了一部分风险。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两方共同承担,因为每个人的技术水平都不一样,你不能按最高标准去要求每一个维修人员。反过来,每一个客户的素质也参差不齐,维修店也没有按最高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客户,是不是?互谅互让,相互理解才行啊。

网友:
和谐社会,理解万岁!!! 先考虑下是不是贪图便宜找了个小店维修。一看对不到缝了就告诉你修不了了。

网友:
这种IO容易找,可能他们修不好

网友:
为设么修不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