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755twins-hdtv 奇怪的不触发问题

楼主(2010-03-27):
修了一天也没有弄好 这个板刚开始是一通电就触发 几秒后自动断电 我用手摸几下晶振 他就跑马 有显示 一切都正常 可是当我要关机 就关不了 只能拔电 我就换了晶振和振容 开机针有3.3V的电压 可是就不触发 后来接着换Io 换了四次的晶振和振容 还有74Hc132d 最终还是不行 只能摸几下晶振就正常运行 运行着就没办法关机 各位有什么高见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呀

网友:
但是摸几下晶振 他又触发正常显示运行 系统我也跑进去了 关机的针关不了啊

网友:
很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一修就是桥 修到怕

网友:
修一块板30元 一修就是桥 修到怕

网友:
南桥问题哦.

网友:
华擎的板,应该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修了一天 有点不服 把他留来自己用 要用的时候就摸摸晶振让他开机 哈哈

网友:
南桥受潮了,加热南桥,不行的话要重新做BGA了

网友:
明天加热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加焊一下南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