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硬盘装系统

楼主(2010-03-27):
我想用一个20G的硬盘代替系统光盘,用来分区装系统,MHDD测试硬盘等,总之和系统的功能一样,请问该怎么做
我已经用FORMAT c:/q/s命令加了启动项,启动后显示C:\,然后输入GHOST后要等好久才出现手动GHOST画面,而且像MHDD,DISKGEN等命令不能用,请各位大侠,斑竹莫笑话我太菜,不吝传授,在先此谢谢了

网友:
我想用一个20G的硬盘代替系统光盘,用来分区装系统,MHDD测试硬盘等,总之和系统的功能一样,请问该怎么做
我已经用FORMAT c:/q/s命令加了启动项,启动后显示C:\,然后输入GHOST后要等好久才出现手动GHOST画面,而且 ...
引用 网友A:

怎么没有帮忙啊,

网友:
format不是格式化吗,加Q是快速格式化,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用纯dos吧,是不是没有使用config.sys 文件加载himem.sys等的东东,最后速度要上去,还要加载 lh smartdrv,当然你的盘中应该要有这些相应的文件。不会弄的话,还是要加强学习呐,或者换成使用winpe好了。

“……MHDD,DISKGEN等命令不能用……”——没有相应的文件,或者路径,当然就不能随便敲几个“字母”就能用起来啊。

网友:
先在盘上装个XP,再装个虚拟软驱。

虚拟软驱:
   在2K、XP、2K3的使用中,往往需要在纯DOS的状态下操作,比如用GHOST恢复镜像、删除木马程序、删除必须删除又被系统保护住的文件,或者想从DOS下重装系统,而你手头又没有DOS启动软盘,甚至连软驱都没有。这个时候,这个软件就显得如此可爱和实用了。你只要将压缩包里面的 BOOTDISK.img解压到任意目录下(如果系统盘是NTFS格式的就解压NTFS.img,然后运行vFloppy,在窗口中选择刚刚你解压出来的映像文件(BOOTDISK.IMG),然后点应用,重起,就可以看到双系统选择了。
   这个软件之所以可爱,是因为通过这样启动的DOS是最纯净的,而且可以直接运行SMARTDRV.EXE,方便你从硬盘安装系统。
(补充)重装系统免不了的软件,如果要从DOS安装XP,只要装了这个以后,重新启动,双系统选择中选择虚拟软驱,然后在纯DOS模式下输入A:,然后运行:a:>format c:/s,格式化C:,再来就是加载SMARTDRV.EXE,进入WINXP的安装目录,比如运行:CD D:\WINXPPRO\I38,最后输入安装命令WINNT,OK!!!!!

VFloppy_PConline(虚拟软驱).rar

网友:
进pe用diskg 分区带dos启动 下载要用的dos工具 进dos 输命令就行了

网友:
先在硬盘 安装 WinPE,下载 系统镜像、工具软件等,

你这样搞,只是有 系统启动环境,并没有 DOS 启动文件,更何况 说 启动 工具软件了。

网友(2010-11-06):
我一直用老毛桃的WINPE做台式机,珠海晨枫的做笔记本系统,最近发现一个杏雨梨云的USB启动工具,功能也不错,上面用硬盘内存测试工具等。硬盘可以搞一个硬盘盒,当作USB盘用,硬盘里面下些游戏与最新系统,一般客户都能付。不知大哥现在是怎么搞的

网友(2011-01-26):
那你就用这个做主盘做好系统就行了,,

网友(2011-03-14):
貌似不明白  DOS都不会用 呜呜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现在真的很少用DOS了

网友:
这个好,找好久了。

网友:
用硬盘装也不方便啊

网友:
直接装个深山红叶DOS工具箱,平常用到的硬盘管理软件都有了,如果自己还需要可以自行加载

网友:
装系统的方法好多啊,简单有效就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必须分区,现在的GHOST做的文件要用到两个盘,不然安装不上去

网友:
硬盘装一个pe,再把系统和工具复制进去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进PE在加载镜像文件  这样也很快啊

网友:
加个移动硬盘盒。装个PE系统进去。做成USB HDD或USB ZIP。
网上PE系统很多,里面都集成的有DOS工具箱。维护装系统都很方便

网友:
  DOS工具貌似师傅也没有教,头疼啊。不过我感觉用大白菜和, 尘封进PE 手动GHOST也很不错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的DOS里面没有MHDD,跟DISKGEN等程序啊,当然不行了.

网友:
杏雨梨云就是挺不错的 我一直用的 很好用

网友:
本人推荐  安装 个 U盘启动软件蛮好(,本人用大白菜,感觉不错,),, 进PE, 然后装系统,,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用PE搞的,比较简单

网友:
做个PE进去什么都解决了 那么简单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