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I接口不能用了

楼主(2010-03-27):
一台NESO LDW999 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DVI接口接上显卡显示“无信号”,VGA接上一切正常。该如何修理?
是要重写24c02数据吗?哪里有这数据呢?此机的标准分辨率是1440*900

网友:
不会有转换键吧!我以前也见过三星的!

网友:
不用转换键的,以前都行的,一次插拔之后就不行了

网友:
杂牌机器有可能DVI本身就不能用。如果开始能用,现在不能用,你最好查下供电保险。。

网友:
NESO 不算杂牌吧,不论做工效果不比三星差,我当初买来时花了1800,拿回来用了几年了,就现在效果都还不错。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前一段试一块显卡,反复插拔DVI线(不下50次)。DVI接口还有供电保险吗?

网友:
换一条DVI连接线试一下,有可能是在反复插拔中线或DVI接口接触不好或DVI插口脱焊。顺带检查一下显卡的DVI接口。

网友:
换一条DVI连接线试一下,可能是DVI接口在反复的插拔中出现松动或接触不良,另外在检查一下显卡的DVI接口,看是否有同类现象。

网友:
有图纸没跑一下电路看哪路断了或虚了

网友:
换过显卡,换过DVI线,不行,一定是显示器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是虑焊,应该是数据掉了

网友:
请重新写入DVI接口的DDC数据

网友:
我用DDCW查过了,EDID数据好象没问题

网友:
我也没法找到其它的EDID数据

网友:
有没有问题要写过验证才知道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,能提供正确的数据给我吗?我估计只要上1440*900的都行,应该通用,最多是彩色或gamma值有差异。你能提供一个给我吗?

网友:
修好了,谢谢各位的关注!是DDC数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