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谢谢大家

楼主(2010-03-27):
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谢谢大家
问题

网友:
驱动的可能性大,想刷个试试,应该可以好

网友:
驱动有问题

网友:
找一个代用板试试吧,不就知道问题了

网友:
驱动问题,找个通用的来代看看

网友:
你先排除一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,驱动板出问题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:
屏,屏线,驱动板,程序都有可能!看楼主怎么去定位了!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,换了就好了!

网友:
程序不匹配也会这样

网友:
驱动有问题!

网友:
程序不对 你刷个试下

网友:
驱动板(及程序),还有屏线,这两点的可能性较大。另外,屏线在实际维修中经常会出现一些“可怕”的证状的假象。

网友:
基本是屏的问题,看看屏幕数据线接触位置,断了,一般的设备是连接不上的

网友:
用代用板点一下就能判断出故障是屏还是驱动板了

网友:
程序问题··或者是主芯片··或者屏线·不过看来好像程序机会大点··
楼主··可以找个通用板试下啊·

网友:
跟我上次那个差不多呀.我那块拆了一遍重新装好正常了.

网友:
雪中漫部
在确定屏线完好的情况下,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屏线,屏,主板都有可能坏代换试一下,大部份都是屏线没处理好,不要小问题搞成大问题

网友:
找个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吧

网友:
可以用通用板试一下,就可以知道是屏还是板的故障了

网友:
试试进总线调一下,

网友:
驱动板MCU屏线或屏电路都有可能,代换一下驱动板不就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是驱动的问题,但楼主应该把最后维修的结果写出来,让大伙心中都有个数,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好解决!

网友:
屏线 我遇到过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