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arnig!now system is in safe mode

楼主(2010-03-27):
CMOS设置无法保存。高手请进主板名称 Epox EP-940的
开机提示:Floppy disk fol

com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

warning ! now system is in safe mode
please re-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the CMOS setup

进入CMOS设置后,按F10保存退出时却无法点亮,按重启键才亮,然后就继续像上面情况!
补充:已经换过一块新的CMOS电池。故障依旧,也重新放过电``。

请问哪位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,.先感谢高手了,谢谢

网友:
请重新设置CMOS设置中的CPU频率

网友:
量一下CMOS电压,不正常。查双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