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电源空载正常,接上主板自动保护

楼主(2010-03-27):
  求助,一个杂牌子电源,开始是通电,紫线有5V电压,绿色线没电压,拆开测494的12脚有供电(18V),13.13.15脚没5V输出,更换494后,空载正常,风扇转速正常,各组电压也正常。
  以为修好了,接到主板上开不了机,短路绿色线,可以听到电源有保护的声音,去掉主板,单接光驱,硬盘做负载,正常。观看各零件外观没异常,试着更换339和两个大滤波电容不果,,,,谁能指点下,感谢!

现在接主板电源能启动了,但是滋滋响,主板不能点亮。

最后测494的8脚与11脚的电压不对称,8脚电压是1.28V11脚电压是1.92V,断电查到8脚相连的C945 CE极短路,更换后已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那会不会主板有短路点。换块主板试试

网友:
主板用其它电源正常

网友:
那就是电源的输出部分问题了。

网友:
看下电源的输出电压电路的电容·换了试下··

网友:
这是明显的带不动负载。你在单接光驱和硬盘时量一下电压是多少?一般会下降。但还能带动,一但负载加大就保护了。

网友:
顺着紫线跑 前面有个电容 。你单独测试的时候是黑绿短接 ,上主板后有个5vSB的 ,应该是5vsb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有吱吱声,并带不起负载,一个方向就是测试494,8脚和11脚的电平是否一致,不一致的就会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谢谢,我测了下8脚,电压是1.28V11脚电压是1.92V,断电查到8脚相连的C945 CE极短路,更换后已恢复正常。
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