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 80G 错误提示,很急,朋友们帮我看下!

楼主(2010-03-27):
PC-3000 PCI-ACE强盗中文版2.4

先说一下,这块硬盘之前被一个人刷了固件。我是新手,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新人学习不易 谢谢了!

开始时的自检

Techno mode key:
HDD geometry loading.................... : Ok
Cyl Coun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83954
Head Coun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2
SP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820

RAM:
Zone allocation table................... : Ok
ROM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77.9D.
SA FW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77.3JW
Link table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07.9D.

Serial ROM:
Read ROM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Ok
Heads configuration..................... : From map
Heads number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2
The number of heads in use.............. : 2
Disabled heads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No
Head map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0,1

Service area:
Modules table loading................... : Ok (Copy 0)
Configuration loading................... : Ok
Master Passwor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"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"
User Passwor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has not been set
Translation overlay checking (Copy 0)... : Checksum error;Header error
Translation overlay checking (Copy 1)... : Checksum error;Header error

SA区结构测试

SA structure test

SA MODULES LIS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d:Copy: Importance:Cyl :Head:Sector:Size:Read : Hdr : CS  : CS Value:  Date  : Vers.: Desrip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9: 0  :    B      :  -1:   0:     2:  19:Yes  : Ok  : Ok  :   26    :05-05-03:0100W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9: 1  :    B      :  -1:   1:     2:  19:Yes  : Ok  : Ok  :   26    :05-05-03:0100W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B: 0  :    B      :  -1:   0:    22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8    :05-05-03:0100W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B: 1  :    B      :  -1:   1:    22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8    :05-05-03:0100W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A: 0  :           :  -1:   0:    25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74    :05-05-03:0200? :
1A: 1  :           :  -1:   1:    25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74    :05-05-03:0200? :
42: 0  :    B      :  -2:   0:     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C2    :18-08-02:0202? :Configuration (HDD ID)
42: 1  :    B      :  -2:   1:     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C2    :18-08-02:0202? :Configuration (HDD ID)
43: 0  :    Dd     :  -2:   0:     3: 360:Yes  : Ok  :Error:  21/77  :16-05-02:0100? -List (Primary defect list)
43: 1  :    Dd     :  -2:   1:     3: 360:Yes  : Ok  : Ok  :   9A    :05-05-03:0200? -List (Primary defect list)
44: 0  :    C      :  -2:   0:   364:   8:Yes  : Ok  : Ok  :   C8    :14-06-03:0200? :G-List (Grown defect list)
44: 1  :    C      :  -2:   1:   364:   8:Yes  : Ok  : Ok  :   C8    :14-06-03:0200? :G-List (Grown defect list)
59: 0  :    Dr     :  -2:   0:   373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51    :05-05-03:0100? :T-List (Track defect list)
59: 1  :    Dr     :  -2:   1:   373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51    :05-05-03:0100? :T-List (Track defect list)
5A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378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25    :05-05-03:0100? :
5A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378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25    :05-05-03:0100? :
20: 0  :    Ad     :  -2:   0:   380: 144:Yes  : Ok  :Error:  BE/BB  :01-01-98:0401? :Translator
20: 1  :    Ad     :  -2:   1:   380: 144:Yes  : Ok  :Error:  BE/BA  :01-01-98:0401? :Translator
25: 0  :    Ad     :  -2:   0:   525:  15:Yes  : Ok  :Error:  B8/0E  :01-01-98:0500? :Translator
25: 1  :    Ad     :  -2:   1:   525:  15:Yes  : Ok  :Error:  B8/0E  :01-01-98:0500? :Translator
23: 0  :    B      :  -2:   0:   541:   6:Yes  : Ok  :Error:  93/EA  :16-05-02:0100? :Translator
23: 1  :    B      :  -2:   1:   541:   6:Yes  : Ok  :Error:  93/EA  :16-05-02:0100? :Translator

4C: 0  :    As     :  -2:   0:   548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D7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4C: 1  :    As     :  -2:   1:   548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D7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70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51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9    :05-05-03:0200? :
70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51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9    :05-05-03:0200? :
72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5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7    :05-05-03:0200? :
72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5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7    :05-05-03:0200? :
74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57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5    :05-05-03:0200? :
74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57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B5    :05-05-03:0200? :
4D: 0  :    As     :  -2:   0:   56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88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4D: 1  :    As     :  -2:   1:   56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88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71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63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C    :05-05-03:0200? :
71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63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C    :05-05-03:0200? :
73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66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A    :05-05-03:0200? :
73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66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A    :05-05-03:0200? :
75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69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8    :05-05-03:0200? :
75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69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68    :05-05-03:0200? :
18: 0  :           :  -2:   0:   572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30    :16-05-02:0100? :Table 2 sectors
18: 1  :           :  -2:   1:   572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30    :16-05-02:0100? :Table 2 sectors
2B: 0  :    B      :  -2:   0:   575:  25:Yes  : Ok  : Ok  :   72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
2B: 1  :    B      :  -2:   1:   575:  25:Yes  : Ok  : Ok  :   72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
4E: 0  :    As     :  -2:   0:   601:  32:Yes  : Ok  : Ok  :   50    :01-01-01:0105? :Ver. Info Log
4E: 1  :    As     :  -2:   1:   601:  32:Yes  : Ok  : Ok  :   50    :01-01-01:0105? :Ver. Info Log
2C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 0:  10:Yes  : Ok  : Ok  :   55    :16-05-02:0103? :S.M.A.R.T. Log
2C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 0:  10:Yes  : Ok  : Ok  :   55    :16-05-02:0103? :S.M.A.R.T. Log
2E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11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AE/15  :16-05-02:0701? :Original S.M.A.R.T. Parameters table
2E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11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AE/15  :16-05-02:0701? :Original S.M.A.R.T. Parameters table

5B: 0  :           :  -3:   0:    33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51    :05-05-03:0100? :
5B: 1  :           :  -3:   1:    33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51    :05-05-03:0100? :
26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35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70/2F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26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35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70/2F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
22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57:   6:Yes  : Ok  : Ok  :   4C    :16-05-02:0100? :Translator
22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57:   6:Yes  : Ok  : Ok  :   4C    :16-05-02:0100? :Translator
48: 0  :    As     :  -3:   0:    6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FF    :05-05-03:0.00? :Adaptive data
48: 1  :    As     :  -3:   1:    6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FF    :05-05-03:0.00? :Adaptive data
49: 0  :    As     :  -3:   0:    67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5A    :01-01-98:0.11? :Adaptive data
49: 1  :    As     :  -3:   1:    67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5A    :01-01-98:0.11? :Adaptive data
4A: 0  :    As     :  -3:   0:    70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ED    :05-05-03:0100? :Adaptive data
4A: 1  :    As     :  -3:   1:    70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ED    :05-05-03:0100? :Adaptive data

网友:
01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75:  12:Yes  : Ok  :Error:  F5/50  :16-05-02:0100G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01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75:  12:Yes  : Ok  :Error:  F5/50  :16-05-02:0100G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36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 88:  38:Yes  : Ok  :Error:  EB/5D  :16-05-02:0100G 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36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 88:  38:Yes  : Ok  :Error:  EB/5D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0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127:  40:Yes  : Ok  :Error:  E4/53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0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127:  40:Yes  : Ok  :Error:  E4/32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2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168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14/A8  :16-05-02:0106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2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168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14/A8  :16-05-02:0106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1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190:  61:Yes  : Ok  :Error:  CC/49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1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190:  61:Yes  : Ok  :Error:  CC/94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4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252:  58:Yes  : Ok  :Error:  95/6E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14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252:  58:Yes  : Ok  :Error:  95/EF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61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311:  21:Yes  : Ok  : Ok  :   B9    :05-05-03:0110W :Flash rewriting microprogram (LDuCODE)
61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311:  21:Yes  : Ok  : Ok  :   B9    :05-05-03:0110W :Flash rewriting microprogram (LDuCODE)
02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333: 106:Yes  : Ok  :Error:  69/13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02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333: 106:Yes  : Ok  :Error:  69/F2  :16-05-02:0100G :Loaded part of microprogram code
BF: 0  :           :  -3:   0:   44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5C    :05-05-03:0100? :
BF: 1  :           :  -3:   1:   44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5C    :05-05-03:0100? :
46: 0  :    As     :  -3:   0:   443:  14:Yes  : Ok  : Ok  :   C7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46: 1  :    As     :  -3:   1:   443:  14:Yes  : Ok  : Ok  :   C7    :05-05-03:0200? :Adaptive data
4B: 0  :    As     :  -3:   0:   458:   3:Yes  : Ok  : Ok  :   15    :05-05-03:0100? :Adaptive data
4B: 1  :    As     :  -3:   1:   458:   3:Yes  : Ok  : Ok  :   15    :05-05-03:0100? :Adaptive data
21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462:  10:Yes  : Ok  : Ok  :   3F    :16-05-02:0103? :Event log
21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462:  10:Yes  : Ok  : Ok  :   3F    :16-05-02:0103? :Event log
17: 0  :           :  -3:   0:   473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9B    :16-05-02:0100? :Table 2 sectors
17: 1  :           :  -3:   1:   473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9B    :16-05-02:0100? :Table 2 sectors
2A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476:  33:Yes  : Ok  : Ok  :   6B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
2A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476:  33:Yes  : Ok  : Ok  :   6B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
2F: 0  :    B      :  -3:   0:   510:   8:Yes  : Ok  : Ok  :   7F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 (reserved)
2F: 1  :    B      :  -3:   1:   510:   8:Yes  : Ok  : Ok  :   7F    :16-05-02:0100? :S.M.A.R.T. Log (reserved)
30: 0  :           :  -3:   0:   519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BF    :05-05-03:0100? :
30: 1  :           :  -3:   1:   519:   4:Yes  : Ok  : Ok  :   BF    :05-05-03:0100? :
5C: 0  :           :  -3:   0:   52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9E    :05-05-03:0100? :
5C: 1  :           :  -3:   1:   524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9E    :05-05-03:0100? :
29: 0  :    C      :  -8:   0:   280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CA/CC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29: 1  :    C      :  -8:   1:   280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CA/CC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2D: 0  :    C      :  -8:   0:   303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C6/C8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2D: 1  :    C      :  -8:   1:   303:  21:Yes  : Ok  :Error:  C6/C8  :16-05-02:0701? :S.M.A.R.T. Parameters
FF: 0  :    Dr     :  -6:   0:     0: 705:Yes  : Ok  : Ok  :   FA    :12-05-03:587J? :Selfscan module
FF: 1  :    Dr     :  -6:   1:     0: 705:Yes  : Ok  : Ok  :   FA    :12-05-03:587J? :Selfscan module
C4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 80: 108:Yes  : Ok  : Ok  :   5F    :12-05-03:L.0GW :Calibrations module
C4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 80: 108:Yes  : Ok  : Ok  :   5F    :12-05-03:L.0GW :Calibrations module
C5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188:   3:Yes  : Ok  : Ok  :   D8    :31-03-03:L.02? :Calibrations log (DCM)
C5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188:   3:Yes  : Ok  : Ok  :   D8    :31-03-03:L.02? :Calibrations log (DCM)
EF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191:  70:Yes  : Ok  : Ok  :   E1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F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191:  70:Yes  : Ok  : Ok  :   E1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2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261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B7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2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261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B7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4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333:  48:Yes  : Ok  : Ok  :   F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4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333:  48:Yes  : Ok  : Ok  :   F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5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381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C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5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381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C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D9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453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D2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D9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453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D2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3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525:  51:Yes  : Ok  : Ok  :   D9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3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525:  51:Yes  : Ok  : Ok  :   D9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3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576:  51:Yes  : Ok  : Ok  :   E8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3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576:  51:Yes  : Ok  : Ok  :   E8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7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627:  49:Yes  : Ok  : Ok  :   70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7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627:  49:Yes  : Ok  : Ok  :   70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9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676:  91:Yes  : Ok  : Ok  :   4D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9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676:  91:Yes  : Ok  : Ok  :   4D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D: 0  :    Dr     :  -2:   0:   634:  58:Yes  : Ok  : Ok  :   1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D: 1  :    Dr     :  -2:   1:   634:  58:Yes  : Ok  : Ok  :   1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2: 0  :    Dr     :  -2:   0:   692:  47:Yes  : Ok  : Ok  :   A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2: 1  :    Dr     :  -2:   1:   692:  47:Yes  : Ok  : Ok  :   A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4: 0  :    Dr     :  -3:   0:   527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A2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

网友:
microprogram
F4: 1  :    Dr     :  -3:   1:   527:  72:Yes  : Ok  : Ok  :   A2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5: 0  :    Dr     :  -3:   0:   599:  69:Yes  : Ok  : Ok  :   0B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5: 1  :    Dr     :  -3:   1:   599:  69:Yes  : Ok  : Ok  :   0B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D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767:   5:Yes  : Ok  : Ok  :   DE    :12-05-03:`T0Q? :Selfscan log
FD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767:   5:Yes  : Ok  : Ok  :   DE    :12-05-03:`T0Q? :Selfscan log
FB: 0  :    Dr     :  -2:   0:   739:  48:Yes  : Ok  : Ok  :   4A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B: 1  :    Dr     :  -2:   1:   739:  48:Yes  : Ok  : Ok  :   4A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D0: 0  :    Dr     :  -1:   0:   772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EE    :12-05-03:587J?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D0: 1  :    Dr     :  -1:   1:   772:   1:Yes  : Ok  : Ok  :   EE    :12-05-03:587J?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C: 0  :    Dr     :  -3:   0:   668:  64:Yes  : Ok  : Ok  :   C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C: 1  :    Dr     :  -3:   1:   668:  64:Yes  : Ok  : Ok  :   CF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A: 0  :    Dr     :  -7:   0:     0:  70:Yes  : Ok  : Ok  :   C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A: 1  :    Dr     :  -7:   1:     0:  70:Yes  : Ok  : Ok  :   C5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1: 0  :    Dr     :  -3:   0:   732:  49:Yes  : Ok  : Ok  :   5B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F1: 1  :    Dr     :  -3:   1:   732:  49:Yes  : Ok  : Ok  :   5B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E: 0  :    Dr     :  -7:   0:    70:  66:Yes  : Ok  : Ok  :   01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EE: 1  :    Dr     :  -7:   1:    70:  66:Yes  : Ok  : Ok  :   01    :12-05-03:58XXW :Selfscan test microprogram
C3: 0  :           :  -7:   0:   136:  36:Yes  : Ok  : Ok  :   ED    :12-05-03:B.06W :
C3: 1  :           :  -7:   1:   136:  36:Yes  : Ok  : Ok  :   ED    :12-05-03:B.06W :
41: 0  :           :  -1:   0:     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86    :12-06-03:773JW :Modules directory
41: 1  :           :  -1:   1:     0:   2:Yes  : Ok  : Ok  :   86    :12-06-03:773JW :Modules directory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Zone allocation table
Number of zones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  : Initial cylinder   : Final cylinder     : SP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  : -32                : -1                 : 820
1  : 0                  : 83 953             : 82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CONFIGURATION SECTOR (42)
SA Copy num      Location             Stat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0            c: -2  H: 0         Ok
      1            c: -2  H: 1         Ok

HDD ID
Model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WDC WD400EB-34CPF0
Serial number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WD-WCAAT7550892
Logical parameters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Cyl : 77545 Head : 16 Sec : 63
Master-password
Se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Yes
Tex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
He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5744 4357 4443 5744 4357 4443 5744 4357 4443 5744 4357 4443 5744 4357 4443 5744
User-password
Set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No
Security level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High

Log DCM (C5)
SA Copy num      Location             Stat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0            c: -1  H: 0         Ok
      1            c: -1  H: 1         Ok

XEN Xenon           40
+ XEN codata L.02 ----- Drive Head DCM Codes -----+
| READ-RITE: F, 0, 7, Y (    zero offset head)    |
|   HEADWAY: D, 8       (    zero-offset head)    |
|      ALPS: A          (    zero-offset head)    |
|      ALPS: L, J, H, R (non-zero offset head)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
Avalable scripts
"B" - B9XENL.02
"_" - _9XENL.02
"V" - V9XENL.02
"T" - T9XENL.02
"A" - A9XENL.02

Log Version Info (4E)
SA Copy num      Location             Stat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0            c: -2  H: 0         Ok
      1            c: -2  H: 1         Ok

ROM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77.3JW.
Link table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07.46.
Disk FW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77.3JW.

P-List (43)
SA Copy num      Location             Stat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0            c: -2  H: 0         CS Error
      1            c: -2  H: 1         Ok

Number of defects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928

G-List (44)
SA Copy num      Location             Stat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0            c: -2  H: 0         Ok
      1            c: -2  H: 1         Ok

Number of defects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75

网友:
大家帮忙解答下,注意红字和粉字 红字那两行好像是说0磁头和1磁头校检错误。下面的那些粉字就看不懂了  大家看下这块硬盘怎么修?

网友:
看到帖子的回答下,谁有3K强盗的入门操作资料和视频我可以买 QQ381397004 谁有的可以加我QQ和我私聊 注意是入门操作资料或者视频最好是图文 买时候自带的那些资料就不用了。谢谢大家!

网友:
重新计算一下校验出错的编译器模块校验码
然后再回写改模块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说真的,不会。。可以详细的教教我吗?或者你写个教程卖给我也行。找不到人学习,打算上南京跟人学习一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