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610通病(原创)

楼主(2010-03-27):
机器开机没有声音,找不到声卡!
拆机发现有独立声卡板,把连接线重新插拔就好了!
这种情况的东芝M610机器维修已不下三台!
总结一下,这种有独立声卡板,进系统找不到声卡的机器,估计不仅东芝M610存在,其他有独立声卡板的机器都会出现这种问题!神州也修过一台!
还有次比较特别的,也是没有声音,但机器被别人修过,功放芯片还焊掉了一条腿!
这个肯定不是排线故障了,也不是功放芯片的原因,后来查实功放两路音频输出,有一路输出短路了,查线路是喇叭线压在螺丝柱上,造成了短路,这个估计是维修人员在装配的时候没注意,后来没声音就乱焊一通!
维修需要的不是小心细,而要大细心呀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筑友维修 2010.03.27

网友:
没有控制声音的那个滑轮开关么

网友:
我也曾经收到一个BENQ的机器,此机为二修的机器,来的时候狼狈的不堪入目
也是独立的声卡板,开机杂音,排线重插,补焊
机器装上还有杂音,查没有短路的地方,郁闷后发现问题了
一样也是一个螺丝顶在声卡板上了(后来知道,是前一家把螺丝上错位置了)
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胆大心细  粗心危害大

网友:
看来以后是得多细心了哈····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多 都是不注意造成的  心系很重要

网友:
细心会快速解决好多问题

网友:
插拔一下排线就可以好了吗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上错螺丝是常见的

网友:
上错螺丝很长见,主要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把螺丝分放置的习惯,同时拆机时发现有特殊螺纹要特别注意一下。

网友:
我在拆螺絲時都會先記錄起來,到時才會不裝錯~~

网友:
以后震的要多注意了